楼主(2018-05-18):
台达ES2plc用MODRW指令写入数据只能写入k5和k6有效其他都无效,这是什么原因啊?请教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ES2plc用MODRW指令写入数据只能写入k5和k6有效其他都无效,这是什么原因啊?请教各位
还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啊!你这个程序是要和谁通信?!
数据只能写入k5 k6,其他都无效?!
看你的程序,是写入一个寄存器的,那么要写入的数据就保存在D0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ES2plc用MODRW指令写入数据只能写入k5和k6有效其他都无效,这是什么原因啊?请教各位
还有以下注意事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ES2plc用MODRW指令写入数据只能写入k5和k6有效其他都无效,这是什么原因啊?请教各位
同时程序里M1129、M1140、M1141等标志位的判断最好也加上

楼主:
两台plc通讯,一台sv 给 另外一台es2的 d0寄存器写入数据,通讯成功,但写入的数值只能是k5 和k6 其他的数都不能写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查手册es2只能用H10 和H3功能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台plc通讯,一台sv 给 另外一台es2的 d0寄存器写入数据,通讯成功,但写入的数值只能是k5 和k6 其他的数都不能写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查手册es2只能用H10 和H3功能码
用MODRW指令的话,01 03 05 06 0F 10功能码都应该支持的!

网友B:
编程手册是要好好研读的

网友A:
更正一下,使用MODRW指令貌似只支持02 03 05 06 15 16这几个功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