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容这么难买吗?

楼主(2018-05-18):
PS307上面的。西门子电源的!

网友A:
这是进口的,同品牌一模一样的不好找;
同规格尺寸差不多的是能找的到的;

网友B:
某宝上找找看

网友C:
是呀,找到技术参数相同的,但尺寸不同只能将就了。可以替换使用。

网友D:
马云家多了 我这坏的307给你两个 这东西体积差不多大参数够耐压够就可以 不是非要一模一样

网友E:
找其他品牌规格一样的也可以啊!

网友F:
看你在哪个城市,我这里在电子市场或者商店就常见。
只要体积、容量、耐压符合就可以代换,如果还要要考虑耐用,再注意一下耐温度参数不小于原参数即可。

网友G:
耐压和容量大一点的很多,不过体积就稍微大一点而已

网友H:
这个很好买,不过体积不一定一样。

网友I:
找容量和耐压值比它大或相等的电容就行。

网友J:
确定是电容坏了?电容只要外观不鼓包,不漏液,基本上问题不大呀,尤其是高压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K:
直接找台达EDR-120-24拆就行了

网友L:
一个滤波电容而已, 多得是 !

网友M:
在当地的家电维修部或者电子元件经营市场比较容易买到。

网友N:
看上面写的EPCOS,直接找EPCOS公司买

网友O:
买替代品吧!
容量耐压适当大点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P:
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一样的估计不好买

网友Q:
这个电容用330-470uF的都行,耐压400V的也可以,体积的话就得碰了。我买过高一些的,没办法把变频器机壳做了改动,机壳顶部碍事的地方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