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接触器KM怎么选型

楼主(2018-05-18):
以前接触器选型都是按照负载额定电流的1.3-1.5倍选。今天有一台75KW水泵,用软启动。接触器我选CJX1-205A,但是看到接触器名牌上写AC3-205A/110KW,而CJX1-140A/75KW,难道我接触器选大了??请问大家平时选型主要以什么标准?还有就是断路器大家按什么标准

网友A:
就按接触器的电流选,就是接触器侧面的铭牌,厂家对触头已经有了强化了,比如说启动瞬间电流,比额定电流大了四到七倍,不一样没啥事。借题问一句,断路器怎么选,我电机习惯选用D型,容量为额定电流的1.1-1.5倍,是否也是选额定电流的断路器就可以了呢

网友B:
大就大点呗。接触器裕量大点,有好处的。而且增加的成本也不多。有必要可丁可卯嘛?

网友C:
CJX1-140A/75KW,表示在AC3的工作状态下,最大可以控制75KW。你选择CJX1-205A,也没错,有一定的安全余量,工作寿命要比选140的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选1.5倍的

网友D:
根据负载性质和负载额定电流选择。
负载性质通常是指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容性负载等。
其中AC1、AC2、AC3、AC4、DC1、DC2等等就是指触点承受的负载性质,称之为负载类别。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可见下图:

网友E:
一般都大一档,现在的东西,你懂的

网友F:
断路器电流和电机电流差不多的,接触器尽量选大的。

网友G:
一般启动时间短以及启动频次不高的,按照额定选用就差不多了,启动时间长以及启动频次高的请加大一档为宜

网友H:
老兔子发的东西挺好。以前对这方面还真没注意。

网友I:
一般可根据产品质量、应用经验、以及5楼所示的使用类别选用。
用软启动,起动电流得到了控制;接触器数据可靠的话,想来按标示数据、或大一级已可用,还可以观察实际的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