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敷设方式还能改善吗?

楼主(2018-05-18):
我记得有一个设备可以专门是放电缆的,现在七八个人拽呢!

网友A:
用这种电缆滑轮,一端用小汽油机带动的绞盘

网友B:
这玩意不错。拉电缆省劲了。各式各样的。

网友C:
煤矿井下比较实用

网友D:
大电缆肯定用托架放的,小电缆不用也没问题,现在很多时候放线是先做套管的

网友E:
有专门得牵引器。但是复杂多变的现场有时只能用人力。

网友F:
这是穿管敷设还是走桥架?
经常施工的,可能会有较好的方法或者相应的设施;印象中,已只留下人力拉的了。

网友G:
零散的小活都是人力!另外有些地方也用不了设备,用设备 运输 组织施工 现场管理都很麻烦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没想到放电缆还有这么多的工具可以用!

网友I:
我上次放三条240的线全是靠人力拉的,还穿管,管还细

网友J:
回复 网友A:
用滑轮的都会是拉粗电缆吧?看图中的滑轮支架用这么薄的钢管、钢片做成,在使用过程中肯定变形的变形散架的散架。

网友K:
短的不带铠装电缆还可以人拉拉
带铠的电缆上50的线基本上没法人工拉的!

网友L:
记得上次放车间印刷机电缆 两根240的 几乎动用了半车间的人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记得上次放车间印刷机电缆 两根240的 几乎动用了半车间的人
这种大电缆确实很难整!

网友N:
一楼提供的设备挺好。

网友O:
一般都是人拉,那个累啊

网友P:
一楼的方法好,省力了,要不,距离上了真累。

网友Q:
   受条件限制或者进行穿管的电缆大都是借助滑轮靠人力拉完成的。那些直接放电缆沟的又比较开阔的地方可以采用机械拉的办法。

网友R:
曾经参加过的几个工程图片,供朋友们欣赏。

楼主:
回复 网友R:
值得学习。想问此次用工多少人!

网友S:
拉电缆这活,电力公司的作业班组都有各种工具,当然包括滑轮。裁切电缆,母排,压电缆端子等都用电动工具。

网友T:
裁电缆我都是直接钢锯+水口钳,就是那个钢丝铠装电缆钢带铠装电缆不好玩:每次都要浪费好几个刀片

网友R:
引用 楼主:
值得学习。想问此次用工多少人!

前一个工程(300平方毫米电缆2000多米),施工人员将近20人。后一个工程(240平方毫米电缆将近1000米),施工人员十多人。

网友R:
引用 网友T:
裁电缆我都是直接钢锯+水口钳,就是那个钢丝铠装电缆钢带铠装电缆不好玩:每次都要浪费好几个刀片

我们用的是这些工具!

网友T:
回复 网友R:
油压的应该是断线剪,那个看起来较新的包包里面应该是剥皮专用(去除电缆外皮和铠装带)

网友U:
头一次见用滑轮的,这种挺好的!

网友V:
拽线确实 是件不容易 的事 ,亲身经历过。有滑轮就容易多了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