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的吸奶器

楼主(2018-05-18):
不小心进水了,拿到家有个把星期了。老婆今晚下命令,一定要修下。故障现象,工作时指示灯就灭。拆开,有水,吹风机工作了下,万用表量了下,上电,还是同现象。拆下电机线和电磁铁线,指示灯正常。插上电磁铁,能工作,一吸一放。量电机线圈,阻值正常,测输出电压,直流有。那就是电机机械问题了。用钳子转轴,不动。看来锈牢了。找出修车清洗过化油器的喷剂,喷下插出转子,再前后多喷几下,擦干装上。用手能转动了。插好插头,工作正常。

网友A:
哈哈;搞工控的好像都喜欢搞搞小修理;

网友B:
楼主终于完成任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啥东东

网友D:
不是板上原件坏了,运气还不错

网友E:
还有这种产品?电动的速度太快,喝不及会不会喷一脸?

网友F:
楼主不修好了,得要挨批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种产品?电动的速度太快,喝不及会不会喷一脸?
呵呵,看来你还是没娃时代。
吸奶器是母亲哺乳期必备的工具之一,作用就是让身体催奶和产奶,以便及时足量哺乳婴儿。当产量过大的时候,还可以及时排出,防止因肿胀导致身体不适。

网友H:
黄线黑线那个是啥玩意??
检测真空度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黄线黑线那个是啥玩意??
检测真空度的吗?
不是,是电磁铁,作用就是控制和打开关闭直流马达抽气泵的软塑胶管道(管道电磁阀)。

网友I:
清洗剂确实不错。我的强光手电筒开关接触不良,拆开检查,用清洗剂清洗就好了。

网友J:
羡慕楼主技术,修好了开个玩笑,竟然不适合在技术板块回帖,难道搞技术的人就不需要来点开心……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错,还好你修好了,否则吸奶器的工作就由你来完成了,幸福啊……
在技术版块,市井语言就没必要使用了。

做电气的,许多都修过小电器,过去见不少还是从家电维修起步或有过家电维修经历(业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错,还好你修好了,否则吸奶器的工作就由你来完成了,幸福啊……
看起来是不是楼主老婆,好像是她的同事用的(拿到家个把星期)

网友L:
回复 网友G:
看这回复,也是有带娃的经验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清洗剂确实不错。我的强光手电筒开关接触不良,拆开检查,用清洗剂清洗就好了。
清洗剂有这么好使?我的手电开关拆解开,让我在纸上蹭的发亮,安装上还是不好用。最后只能花了8快运费,买了几毛钱的配件

网友L:
楼主家用的万用表都是福禄克啊!

网友M: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热胶枪吧

网友N:
吸奶器还有电动的,我还停留在玻璃瓶加橡胶压吸的年代

网友O:
这玩意什么原理呢,没见过想不来工作原理。

网友H:
回复 网友O:
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真空发生器(真空度不是特高的那种,比我们那种真空收纳袋的真空度还低)
就是利用真空(负压)吸出来

网友P:
一般这行都会修理一些小家电。

网友Q:
学电的什么都会遇到 ,不是板子坏了还好。m

网友R:
这是下达的命令,一定要执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楼主终于完成任务了!
“电工技术”版块,不欢迎仅仅感概式的语言;在另一帖又看到了你类似的回复,所以再次提醒。

6楼、24楼,情况亦相仿: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修好了,得要挨批了吧
引用 网友R:
这是下达的命令,一定要执行。

还有11楼,既然已经将原文修改了,却又拖泥带水来一句:
引用 网友J:
羡慕楼主技术,修好了开个玩笑,竟然不适合在技术板块回帖,难道搞技术的人就不需要来点开心……

19楼,可能没有注意到12楼的提示。
玩笑需适可而止、注意场合;幽默可以有多种,有的市井玩笑不适合于论坛使用,所以删去该回复。

网友S:
回复 网友E:
你没仔细看内容吧
吸奶器和喝有什么关系??

网友T:
万用表表笔不是原装的了吧,还用胶布处理过,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U:
怎么验证修理效果

网友V:
也不知道有电动的,还停留在手动产品时代。

网友W:
这个多少钱买的?

网友X:
小家电的维修,不费神,就是娱乐

网友Y:
家里的一些小问题一般是工控男全包了

网友Z:
我想给我老婆买一个,我老婆不让买,还骂我懒

网友AA:
搞小电器修理的,也能搞工控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