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8):
目前,实验室设计了一台永磁同步电机,由于有特殊用途,不适合装编码器,所以想请问各位目前市面上是否有支持无速度传感器的变频器做矢量控制。电机的功率大概30kW左右,峰值电流300A。如有相关设备的经销商,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A:
用安川吧 H1000 G7 都支持无PG矢量控制 具体应用去查资料吧

网友B:
现在基本都支持无PG矢量,但是30KW 300A的基本没有

网友C:
用无编码器矢量控制永磁同步电机的变频器是有的,所有的名家变频器,工程型的,都应该支持这个功能。

不过,我个人认为,电机允许5倍的过载,变频器可不行,所以要想实现300A的电流驱动能力,就要配套300A的驱动控制器,而不是30kW的驱动控制器。

网友D:
挺难搞得,国产一大把

网友E:
看到这个配置,估计楼主的实验室设备是想做高黏度分散机吧,电机没问题,但变频器就得要选功率大比较多的,国产的某川,某弦都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