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9):
nbc350,也就是输出端最大电流可以达到350,请问一次侧的电源线,应该选择多大的。

网友A:
个人觉得6mm2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参看焊机铭牌上的功率、或者输入电流大小,再考虑连续焊接的时间选取;或者,参考已有的接线,并观察导线发热情况。

网友C:
三相逆变焊机输出400A,电源进线2.5~6平方毫米都可以!
2相380V输入焊机输出400A,电源进线6-10平方毫米都可以!
如果是单相220V焊机,10平方毫米电源进线!

网友D:
负载率60/100--70/100的话,三相2.5--4平方毫米足矣。我15年前做过这种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逆变焊机输出400A,电源进线2.5~6平方毫米都可以!
2相380V输入焊机输出400A,电源进线6-10平方毫米都可以!
如果是单相220V焊机,10平方毫米电源进线!
有什么公式可以算一下输入电流么

网友E:
我们用的4mm2.不发热

网友F:
具体还是看焊机铭牌吧。不同的焊机是有差别的。常用的电焊机有交流XB系列,直流有ZX5,ZX7系列它们的一次输入电流是不同的。。

网友G:
功率不算大,估算看铭牌参考就行,适当考虑下是否长时间工作,

网友H:
主要看输入功率,根据电压换算电流,再选择电缆即可,千万别被输出电流吓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要看输入功率,根据电压换算电流,再选择电缆即可,千万别被输出电流吓到
就是被输出电流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