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9):
请问IGBT/智能模块可用指针式万用表10K档在路测试好坏吗?

网友A:
可以。不过有的表X10K档电压很高,有可能会烧坏

网友B:
可以的,指针式万用表10K档通常电压有22.5V、15V、9V等。

网友C:
在路测试,直接上电测波形吧

楼主:
会不会烧坏驱动IC呢?

网友D:
在线测试不准确的,会误判。用数字万用表测上下桥和g,e有没有击穿就有7成了,前提也是拆下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