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变频VLT2900部分保护电路,CT1 CT2的工作过程是?

楼主(2018-05-19):
这是丹弗斯变频器VLT2900的部分保护电路,关于CT1 CT2部分的工作过程不明白,请专家帮我分析!这是变频器的接地保护电路,用一个霍尔传感器检测的。

网友A:
也想学习,怎么没有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B:
接地检测电路,电路中是有错误的,U2的4和5脚位置错误,互换就对了。
U2的5和6脚是正基准和负基准,这里VERF=4V,正常是4,7脚是2V,比较器不会翻转,
如果CT感应到漏电流,CT1,CT2电压就会叠加到47R上面,然后触发239翻转,报接地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