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异常问题

楼主(2018-05-19):
台达一款24ec的plc用com1口和485口都无法通讯上,是咋回事呀!同样的电脑端口可以和其他的plc正常通讯上,唯独和它通讯不上

网友A:
通信设置是否正确,之前是否与其通信过;
我也只在论坛上看到过类似问题,具体不了解。

网友B:
COM端口睚电脑上要设置

网友C:
在软件目录下打开COM口设置

网友D:
搜索不到?

网友E:
同款的PLC试过吗?

网友F:
通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G:
如果别的都可以,这台是旧机的话,可能本身这台就是通讯口已经坏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同样的通信设置去通讯其他型号plc可以正常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台是旧机,而且是说坏了,但问坏在哪?怎么坏都说不知道,他们是从现场拆下来了给我的,然后我试着和电脑先通讯,结果不管是485口还是9针口都通讯不上

网友G:
可能这台CPU板有问题了;

网友H:
判断是否存在问题最简单的是通电看状态灯,根据状态灯的状况再考虑联机测试,如果运行灯可以亮但又不能正常联机,基本是端口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22楼:当时和电脑通讯时有通电,电源灯亮,运行和故障灯没亮

网友I:
估计是硬件故障

网友J:
电缆有没有问题,设置是不是正确。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缆设置都没发现问题,因为都可以和其他不同型号的通讯上

网友K:
换换通讯芯片,不行基本可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