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SHF 37kw变频器,空载时频率到50时电压只有210左右

楼主(2018-05-19):
一台三肯SHF 37kw变频器,空载时频率到50时电压只有210左右,直流电压正常,三相输出平衡,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A:
你带的多大负载呀?是不是变频器开启了节电模式。

网友B:
1、检查igbt的驱动电压,
2、用指针表测量

网友C:
节能模式。

网友D(2020-08-05):
我也碰到了这种问题。不知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查看基频参数是多少 或初始化试试。

网友F:
很可能是开了节能模式,还有注意一下是不是VF控制,VF的曲线是不是标准曲线

网友E:
内部参数问题 检查基频设置或频率限制参数。进行初始化试试。

网友G:
如果在还没有运行到50的时候电压正常差不多380,到50后电压下降了,这种情况是开启的节能模式,改下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