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sk2403

楼主(2018-05-19):
爱默生sk2403变频器报警dest(目标参数冲突)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设置参数超过了范围?
2、设置的参数与其它高级参数冲突?
3、一般的话,变频器参数要跟电机的参数匹配?
4、应该是要修改变频的参数了?
5、楼主的问题条件给的有点少;
6、其他的大神来补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pid控制,然后要调试就给改成了pad(面板控制),然后就报警,再改回去还是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送来维修的,还没接电机,单纯的想看看有没有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