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0):
  我单位操作工将一台设备的变频器控制线不慎拉断,变频器型号为ACS800-01-0005-3,三相输出8.5A。电工接完线后没有任何反应,叫我去现场帮忙检修。到现场后我观察面板显示正常,没有故障代码,转换到面板控制,起动后显示FF8D故障,且不能复位。经查FF8D故障代码的意思为:没有接收到互锁信号。测量X22端子排直流24V供电端子7和8,没有24V直流电压,初步判断为控制板供电故障,决定拆机检修。
   拆开变频器,通电检修,绿色LED指示灯亮,来自电源板的直流24V供电正常,模拟量输入端子排X20负10V和X21正10V、继电器端子排X23正24V电源均正常,只有端子排X22的供电端子7和8没有直流24V电。细一想,面板显示的故障正是由于这个24V电压没有,没有给“启动联锁”的11号端子供给高电平而引起。看图和测量得知,X22端子排的24V供电不是直接来源于电源板供电,且和其它电源不共地,分析它是来自于控制板的开关电源,于是开始跑电路,查故障。
  这块主板不知分了几层,跑起来真是麻烦,很费时间,跑电路的结果证明这组电源的确是来自于由3844构成的开关电源,开关变压器其中的一个次级绕组整流出来的是33V电源,应该是经过处理后变为24V的,在仔细寻找电源处理芯片时发现一个八脚元件漆皮毛糙,看不清字体,用指甲反复抠也抠不出字来,看似烧坏了,不知是什么型号的。后来想起自己手头有两块ACS800机型的同类但不相同的控制板,何不参照一下,找出来一看,有个八脚元件为LM317的,我分析那个看不清字体的元件也应该是LM317的。不知我分析的对不?也请坛内高手给指点一下。
  我手头还没有8脚的LM317,只找到一只三脚的,明天装机试试。

网友A:
试试看,应该差不多。

楼主:
   谢谢1楼高手

网友B:
谢谢,分享。另外要说的是。面板接口在上边,你标的不是面板接口而是和驱动板之间的通讯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另外要说的是。面板接口在上边,你标的不是面板接口而是和驱动板之间的通讯接口
   说得对,我标注错了,非常感谢指正.

楼主:
  今天一上班就把损坏的八脚LM317用热风枪拆下来,之后把三脚LM317用长线从电路板背部引了出来,装机通电,测端子排7脚电压,呵!有了,是25V。这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再从面板给定一频率值,启动正常,然后接一小电机试运行,一切正常,机器修复。最后就是给三脚LM317找新“家”的问题,看面板下面空间很大,就固定到那里了,由于是自用机,也不怕别人挑毛病,就此修理结束。给大家发几张图片看得更清楚。

网友A:
案例完整,有图 有说明。文辞流畅,解说明白 有说服力,并且言简意赅,话文并茂,真乃赏心锐目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案例完整,有图 有说明。文辞流畅,解说明白 有说服力,并且言简意赅,话文并茂,真乃赏心锐目也,爽。
   多谢高人夸奖!表情向您学习!

网友C:
我们都是把这块板子叫做I/O板。辛苦楼主把自己的心得奉献给众网友。。。

楼主:
    今晚走路时我又在想,如果我放弃修复原机24V稳压电源,从外部另加一个24V开关电源小模块(可网购,几块钱),也是可以修复原机故障的,因为损坏的24V电源是独立的,电流仅仅100mA,它给端子排X22的11脚送一个启动联锁信号,同时给其它控制方向、启动、速度等的五个端子提供高电平信号。具体改制方法是:把原机数子地9号端子与模块电源的地连通,把原机数字电源+24V的第7号端子与模块的正极联通即可,当然,原电路的一些部位还是要断开的。
  明天我上班后做这个试验。大家别认为我是瞎折腾,我仅仅是想尝试另一种修复故障的方法而已,比如说控制板开关电源损坏严重,无法修复了,那么从外部加一个电源模块不就让一块控制板起死回生了吗?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楼主:
   今天下午,我花了约十分钟时间做了上述试验,一次成功,验证了我昨晚的设想是正确的,这也为今后修理同类故障多提供了一种方法。具体试验方法如下:
   外接电源采用台式电脑的电源,使用+12V,有人问了,原机是+24V,为何用+12V做试验呢?这是因为变频器数字控制端是用高、低电平控制各种功能的,而+12V完全能满足实验要求。断开我外接的三端稳压元件LM317的输入、输出脚引线,将外接电源的地线(黑)接至变频器数子地10号端子;将外接电源的+12V接至原来与三端稳压元件LM317输出引脚相接的黄色引线上,也就是变频器数字电源的+24V端子。确认接线无误后通电试验。说了半天不如看图直接,发张图片。

    以前,我也用开关电源模块修理过电磁炉,这种方法也可以用在许多电子产品开关电源损坏故障的修复中。

楼主:
  谢谢版主的鼓励和给“精”

网友D:
不错,佩服,为啥不买个8脚的,这样的维修效果客户会满意吗

网友E:
楼主真是高手呀,真是佩服。

楼主:
   谢谢!我手头没有八脚的三端稳压块,只有三脚的,一个稳压块才几毛钱,快递费却十几块钱,太不合算,而且这台变频器是公司内部自用的,不怕人挑理。

网友F(2019-02-10):
启动报警FF8E应该也是这个LM317坏了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不起!回复晚了。你说得对。

网友G:
这块板都能跑出来线路,厉害了!我是看看头都大了,想都不敢想

网友H(2019-03-15):
谢谢楼主分享 能修这个的都是高手

网友I(2022-05-21):
您好,这块主板报4110控制板温度高是哪个检测器件出问题了,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