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0):
三菱fx2n 能用接开关电源供电吗  因为我厂的220v电压不稳定  有时有260v

网友A:
三菱FX有直流供电型的。你可以选用直流型的。

网友B:
单相220V允许波动最大值是240左右,超过了就得去找原因,因为电压太高,这对所有设备都是伤害。

网友C:
加个稳压电源就好,220进220出。

网友D:
有-D的型号,对应的供电电压为DC24V;
你原来的是交流电压的话,而且电压都比较高,可以加个AC220V/110V变压器给PLC供电,这样基本上电压多少都没事,就算不小心接入AC380V也不会烧PLC;

网友E:
能。没问题

网友F:
一般说来PLC内部也是开关电源

网友G:
一般三菱产品都是耐压较好,正常240VAC长期没有问题,我有一台FX3U-128MT,电压长期在245V左右,现在已经3年了一切正常

网友H:
电源超过260  。那还是找找电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