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1):
各位老师好,我接到一台ABB 510 4KW 测无输出,变频器端输出口测判断模块坏,(没在直接在模块引脚测)后拆出来,因模块小不好拆,直接剪了引脚.拆板上电测驱动各正常.驱动没有坏,模块怎么会坏呢?自己在想,又没有短路,后又拿来小模块对着PDF 重新测正常,但引脚被剪了,为了查故障先接脚试机,最后发现,是输出互感器,焊盘到输出端子开路引起的无输出,有一根针脚不小心从根部拨了出来,仔细看是插针拟的,但不确定,虽然模块不贵但扔了可惜,不懂那位老师知道不知道这种模块不是直接可以换针脚?谢谢

网友A:
自己换针理论是可以的,但是接触的地方一定要压接好,否者就会出现连接的地方有接触电阻发热问题,从而再次引发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重新插针,试机正常

网友B:
  有头有尾的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