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1):
有个分割器圆盘,有十二个工位,圆盘停止时,同时进行十二个工位的加工,我想用SFC步进进行编程,但十二个工位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要用到并行分支,也就是说要有十二个并行分支,但是,三菱SFC中好像对并行分支有限制,最多8个分支,这个问题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分割器圆盘,有十二个工位,圆盘停止时,同时进行十二个工位的加工,我想用SFC步进进行编程,但十二个工位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要用到并行分支,也就是说要有十二个并行分支,但是,三菱SFC中好像对并行分支有限制,最多8个分支,这个问题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SIR,如果您有读过手册的话:

网友B:
再做多一个分支就行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可以开多一个sfc流程块,然后将两个sfc块的初始状态s0,s1的驱动条件设成一样,这样就可以有16个并行分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分割器圆盘,有十二个工位,圆盘停止时,同时进行十二个工位的加工,我想用SFC步进进行编程,但十二个工位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要用到并行分支,也就是说要有十二个并行分支,但是,三菱SFC中好像对并行分支有限制,最多8个分支,这个问题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SIR,如果您有读过手册的话:

又见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做多一个分支就行了
准确的说,再多作个并行和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可以开多一个sfc流程块,然后将两个sfc块的初始状态s0,s1的驱动条件设成一样,这样就可以有16个并行分支了。
准确的说,再多作个并行和选择!

网友D:
可以一分为二,6个分支先执行,同时延时个0点几秒跳到下一步序,再启动其他6个分支。。

楼主:
可以一分为二,6个分支先执行,同时延时个0点几秒跳到下一步序,再启动其他6个分支。。
这十二个工位必须是同时进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一分为二,6个分支先执行,同时延时个0点几秒跳到下一步序,再启动其他6个分支。。
这十二个工位必须是同时进行。

对于大多数PLC来说,都是单CPU单线程的,因此只能给你看似来同步运行的假象,如果你需要真正同步运行的话,你需要多线程或者多CPU的机型。

网友E:
回复 楼主:
PLC扫描都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表面上看是有先后,但是PLC扫描速度是微秒级,你这个用于转盘。反应速度你这个不用担心!你如果担心分支不够,可以用十二个辅助继电器去触发十二个部分,这样更加灵性,不限于分支数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