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这个双向可控硅的好坏?

楼主(2018-05-21):
怎么测量这个双向可控硅的好坏?用什么办法可以测量

网友A:
这是两个单项可控硅,早对管脚,会测单项可控硅就可以。

网友B:
如果自己了解可控硅工作原理,就能想到测试办法了。用万用表,用一个电池或低压触发的电源。测量晶体管,可控硅的信息,网上很多吧?度娘就能找到的。

网友C:
建议你用MF47指针表测量,具体操作参考度娘教程

楼主:
大神们,双向可控硅的,G1、K1 G2 K2间的阻值是不是相接近的, 两个差距很大,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D:
你这个是新的,坏的可能性很低

网友E:
这个也不是双向硅呀,只是两个单项柜放到一起组成个模块。

网友F:
回复 楼主:
G1、K1 G2 K2,两组电路相同,当然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你检测无误,那其中有一个肯定是有问题了。这大功率的器件,仅用万用表是检测不出来导通的,在阳极和阴极供电的情况下,应该用一节电池做触发源。

网友G:
初步判断可控硅的好坏本人喜欢用FM368型指针式万能表来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加上电压以后,第二组没有触发,而且阻值偏大

网友F:
回复 楼主:
那这就是坏了一组,这是没有疑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