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1):
三菱FX1N输出端24v能带多大负载?输了个新程序,故障灯老是闪烁,所以就想把输入和输出的电源部分各自独立,输入用plc输出端自带的24v电源,输出端都是电磁阀,用外部电源,输入端有十几个感应开关,至少有4个同时工作,感应开关上写了300ma,不知道能不能带动,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看手册吧,手册上写的很详细

网友B:
已经买开关电源了,索性就全用外部电源,一劳永逸。

网友C:
选型样本、硬件手册等有说明

网友D:
带个触摸屏,几个继电器是可以的

楼主:
plc型号是60mt-001,现在输出端24v+接的伺服控制器,对应的com没有接

网友E:
带那么多负载,PLC上的DC24V根本不够用的,还是老老实实的加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F:
三菱40点~60点的FX系列CPU本体,自带DC24V电源一般都是输出DC24V 0.4A规格

网友E:
FX1N AC供电对外的DC24V电源容量都是400mA;

网友G:
按照楼主的描述,我来确定的话肯定用外部电源来带

网友H:
如果只用传感器的话是够用的,尽量别给继电器供电。

网友I:
外部供电还是安全一点,做就做好啊

网友J:
为了能正常使用,负载多的话还是建议外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