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是个什么设备

楼主(2018-05-21):
最近在一个谁都不知道什么的电柜里发现了这个设备,认识的帮忙看一下,黄绿红的热缩管是按照相序来的,这个设备叫说明名字,有什么用,谢谢各位

网友A:
可控硅控制的

网友B:
这是可控整流器件

网友C:
可控硅模块,调压用的。

网友D:
双向可控硅?

网友E:
没有铭牌,未见过的,可能只能判断装置所实现的功能;可以先看主回路的结构,看输出是什么。
然后根据控制板的情况、询问相关人员等,推断是做什么的。

网友F:
可控硅整流模块,输出直流电压可调,一般用于控制直流电机

网友G:
最后一张照片上已有可控硅的图形符号。这跟论坛的这个帖子是相似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4873

网友H:
我怎么看起来感觉是同步整流的呀??

网友I:
可控硅 双向可控硅

网友J:
是双向可控硅,调压、调功作用。楼主也不交代一下负载是什么?这样猜测范围会小点、合理一点。

网友K:
可控硅调功器

网友L:
不确定是做电镀的设备,做电镀的很多还有通水冷却的

网友M:
为什么上面写的英文是POWERMODULE (电源模块)

网友N:
双向可控硅。
我们这很多。我们这里是控制加热棒的。

网友O:
可控硅吧,我看点焊机里面有个类似的。

网友P:
PWM控制加热的。

网友Q:
可控硅模块,估计你那个是调压用的。

网友R:
光知道是IGBT吧!

网友S(2019-03-13):
图片只是可控硅主体,看不出关联外围。很像用在加热上,又像是软起动,

网友T:
可控硅,这个应该是控制加热的这个是散装的,带过热开关,强迫风冷。我们之前公司用的是4-20mA控制导通电压

网友U:
可控硅反并联模块(就是用两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代替一只双向可控硅用于交流调压或者调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