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1):
我有一台1400的PLC,现在不能正常通信,PLC报故障码是0006h。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A:
给楼主参考一下:

1、罗克韦尔PLC 1400 系列主要特点:
2、罗克韦尔PLC 1400 系列主要参数:
3、罗克韦尔PLC 1400 系列PLC编号图:

COMPACTLogix系列PLC为例
4、故障分类:
5、上电故障:

感觉AB的PLC故障大同小异,楼主可以试试看锁定上电故障?

网友B:
1400好像没有内存卡,可以升级FLASH试试

以前1400每台我都给刷成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