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2):
变频器同时带动两个电机时,电机与变频器等功率或小点,把变频器运行电流调大,在运行如果有一个电机断开或者并入,变频器报故障吗?

网友A:
呵呵;除非你的变频器容量足够大,否则会报警;

网友B:
1)变频器容量肯定要大于2台电机的容量之和,
2)运行中有一台电机并入? 你标题说了“同时带动”那就说明变频器不存在转工频一说,何来中途并入? 自己描述的工作模式自相矛盾吧。
3)运行中有一台电机脱开? 是否会报警要看你的过载保护怎么设置,指望变频器来实现难,既然定义了“同时带动”,那运行时变频器的过载保护肯定是按照两台同时工作来的。一台脱开了就难说,这就需要你另外针对每台电机设置过载保护而不依赖于变频器。

网友C:
变频器功率大于两个电机之和,在停止时候切换哪个电机开机或者停止没有问题,运行中不建议切换,容易报警……

网友D:
变频器并联驱动电机,一旦运行,就不要在变频器的输出搞合闸或断闸的操作了。这样会把变频器搞坏了。

网友E:
总功率,别超过变频器功率就行了,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F:
变频器运行时是不允许突然短开电机的。

网友G:
这个方式在航吊常用,主要是利用变频器的刹车功能,两个电机直接并联,通常是变频器功率是两电机的1.5到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