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上位软件经常出现问号

楼主(2018-05-22):
PLC是西门子S7-200的
上位机使用的是IFix
系统运行正常,就是每隔2个月左右,上位机总是出现问号“?”(如图)
出现问号后,重启PLC问题就解决了。
向高手请教一下,这样的问题如何彻底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A:
通讯不稳定还是程序有什么做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还是能采集到数据的。
有可能是PLC通讯模块坏了吗

网友A:
模块坏了就通讯不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可能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B:
通讯断了。。查查驱动、通讯、线路,pdb数据库

楼主:
回复 网友B:
驱动、通讯、线路,pdb数据库?
应该不会吧,如何使这几个问题,PLC重新上电怎么故障就消失了呢?

网友C:
就是数据没有采集到,也有可能是电脑的存储的临时数据过多,清理一下就可以

网友B:
如果排除硬件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驱动问题,你用的什么驱动? pc acces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据采集使用的是KEPserver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