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KINCO 的触摸屏以太网通讯连接,S7-200的配置连接是这样吗?

楼主(2018-05-22):
是需要这样连接,还是说不用建立连接?
另外:在PG/PC中添加S7-200的访问点Micro/win,显示输入了无效字符 只能输入Microwin有影响吗?

网友A:
ip在一个网段就可以了,和这个没有关系

网友B:
给你一点我的实际测试参考~

网友C:
另外:在PG/PC中添加S7-200的访问点Micro/win,显示输入了无效字符 只能输入Microwin有影响吗?
在这里 接入点为Microwin,没有影响的,一样可以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