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2):
20米长铝线,35平方,从变压器出来时电压220V,到办公楼就成了150V,办公楼总闸是断开状态,合上总闸就变成50V左右,变压器端是三根火线共用一个触点,,今天下雨

网友A:
20米?你这不叫压降,是故障。

网友B:
断路器不好了吧

网友C:
按说就算200米,也不会造成如此压降啊,我看是变压器容量不够吧

楼主:
是漏电嘛?

网友D:
“三根火线共用一个触点”,是说三相一个开关,还是其中一相出来三根线?
可以断电后,测量该20m线的绝缘和通断情况(可脱开供电端连接后测量),以及连接点是否可靠等。
注意安全及现场情况。

另,至办公楼是单相电源吗,是否有PE线。
5楼图片似未看到内容,可修改重发。

网友E:
电缆接地、断线了

网友F:
铝线虽然有压降,但不至于这么多。还是存在问题。办公室有没有太大的功率。

网友G:
设备都没用,这么短距离,肯定是接触不良或者断路了……

网友H:
有虚接放电的地方

网友I:
20米长的电线如此大的压降,怀疑铝线氧化电阻值增大或者线路存在接触不良。供参考

网友J:
楼主这段说的有点不明不白,推测下如下几点还确认下:

1)这故障是今天出现?线路以前没问题?而且今天下雨呢?
2)到办公楼用的是三相380V,相电压220V但今天相电压只有150V?合闸后更是掉到50V?
3)“变压器端是三根火线共用一个触点”什么意思?请说清楚。

线路的正常压降肯定是不可能的,既然变压器端检测220V正常,检查下办公楼侧的电源相电压和线电压是否正常?
办公楼负载应该都是基本的照明,空调等日常生活用电吧?

网友K:
班长说得对,就是故障。

网友L:
有断线了,电压是虚的

网友M:
测电流,或测线的阻值。

网友N:
20米能有多少压降呢。

网友O:
20m距离不算长。压降大是需要查的。不过如果是铝线两端的电位差,那路线就会发热了。电缆不应该产生这么大的电位差。一定要查的。

网友P:
你这开关都没有打开就变成150V了
检查接线是否可靠?
线缆中间有没有问题!

网友Q:
开关,电缆?变压器和办公楼两地的空载电压,负载电压都要量一下,就是相电压和线电压。就可以确定是变压器,开关,和线路的故障了。

网友R:
铝线肯定中间有断线虚接了

网友S:
你这距离,拉根麻绳也降不了这么多了。
故障原因是接触不良产生,或者说就是没有连接上。那一点点电压是感应电压来的。
想想那个时候的农村,16平方的铝线,拉了二公里都不止,晚上点灯,还有点亮光呢!

网友T:
肯定有问题,20米不可能有那么大压降。

网友U:
既然是用铝线,建议检查一下你的开关的和铝线的接触点吧,估计那里都可能快烧断了

网友V:
铝线也不能这么大压降,不妨换换线。

网友W:
不用揪心直接更换新的。

网友X:
非正常的,终端测下线电压看看,感觉零线有问题了。。。

网友N:
我是同意接触点虚接的可能性的。

网友Y:
零线问题,接触不好。遇到过一次,量电压有220V,一带载就没有电压了。最后发现零线被车压断了,虚接的。

网友Z:
故障缺相或者开关器件触点未完全吸合。

网友AA:
20米不应该,仔细查。。

网友AB:
电缆漏电了,用根线子单独测测

网友AC:
楼主不出来说明问题,你们一切都是猜,没有结果。

1、“从变压器出来时电压220V”,这是对哪测出来的电压?

2、什么是“变压器端是三根火线共用一个触点”?

3、“今天下雨”与这个电压降严重有什么关系?

网友AD:
不知道你说的“办公楼”,办公楼是一间房子呢?还是一栋?

网友AE:
“压降”表示这锅不背!问题还的重新检查!

网友AF:
要检查线路,用断电测试笔每根测,接头更要测好,虚接了。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压降”表示这锅不背!……
这一句话并无问题,可能也只是诙谐一下;平时口头使用,也无不妥。
但觉得,“电工技术”版块,还是以通用性语言为好,不宜过多使用“网络”用语。

楼主在5楼试图给出一个图片,但未显示实际内容,或可再补充;也可将检查情况、问题的解决结果等贴出。
操作时注意安全,亦可就近找较熟练者支持。

网友AI:
估计有断的啊

网友AJ:
20米长铝线,35平方,从变压器出来时电压220V,到办公楼就成了150V,办公楼总闸是断开状态,合上总闸就变成50V左右,变压器端是三根火线共用一个触点,,今天下雨

“20米长,35平方的铝线”   电阻是多少?170V的压降,铝线的损耗功率是多少?可能吗?

网友AK:
估计铜铝接头氧化
我遇到过铜线接铝线,电灯不亮,电笔测有电,开关灯不亮,查开关是好的,刚开始怀疑零线开路查没问题,后面查到一处T形处有护套线接头,拆开一看铜铝线对接,铝线都快变粉了,重尊长更换一条铜线后正常

网友AL:
故障可能:一是线路有漏电了;二是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AL:
变压器三根火线公用一个触点?不是很明白。应该是公共点是N线吧

网友AM:
笨办法,换上铜线试一试,如搞好了就是铝线有问题,如果不好,清查零线或断路器。

网友AN:
引用 网友S:
你这距离,拉根麻绳也降不了这么多了。
故障原因是接触不良产生,或者说就是没有连接上。那一点点电压是感应电压来的。
想想那个时候的农村,16平方的铝线,拉了二公里都不止,晚上点灯,还有点亮光呢!
说的没错,仔细查查应该是虚接造成的感应电

网友AO:
不可能,20米

网友F:
还有啊,就是铝线必须用铜铝过渡鼻子接线,否则会产生氧化,造成压降!

网友AP:
应该是漏电了,可能线破了,一下雨把电直接卸到大地中了,并不是完全卸完,所以你办公室那头就是漏剩下的,换线吧。变压器不应该有毛病,除非是你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