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教你成为一流仪表维修工》一书

楼主(2018-05-22):
 书号:ISBN 978-7-122-31344-7 /出版日期:2018年5月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16K  254页

   内容介绍:
   本书从仪表维修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入手,详细介绍了温度仪表、压力仪表、流量仪表、液位仪表、变送器、调节阀、控制系统、DCS、PLC的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方法,其中穿插介绍了237个故障维修实例,书后还有故障及维修的便查索引。
    本书可供仪表维修工自学,亦可供仪表技术人员、自控及仪表专业的师生使用,也可作为培训教材使用。

楼主:
      《教你成为一流仪表维修工》目录
第1章 仪表维修基础知识 1
 1.1 掌握仪表及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
  1.1.1 读懂和用好仪表图纸 1
  1.1.2  阅读仪表使用说明书 2
  1.1.3 读懂仪表及控制系统工作原理的书籍 2
 1.2 养成良好的维修习惯和安全意识 2
 1.3 注重维修工作记录及经验的积累 2
 1.4 学会维修资料的查找、收集和保存 3
 1.5 对初学者的建议 3
第2章 仪表维修基本技能 4
 2.1 万用表的使用 4
  2.1.1 安全、合理地使用万用表 4
  2.1.2 电压的测量 5
  2.1.3 直流电流的测量 6
  2.1.4 电阻的测量 7
 2.2 兆欧表的使用 10
  2.2.1 怎样使用兆欧表 10
  2.2.2 兆欧表在仪表维修中的应用 11
 2.3 过程校验仪的使用 11
 2.4 仪表及控制系统接线检查方法 13
  2.4.1 没有接线图如何快速查找故障回路位置 13
  2.4.2 信号源回路查线法 13
  2.5 仪表的调校 14
  2.6 调节器参数整定 14
第3章 仪表故障判断基本原理 16
 3.1 引发仪表及控制系统故障的原因 16
 3.2 现场仪表容易出现故障的原因 17
 3.3 用回路的概念分析查找故障 18
  3.3.1 仪表回路图的使用 18
  3.3.2 仪表及控制系统回路的分解举例 20
 3.4 怎样应对现场仪表及控制系统的故障 24
 3.5 仪表维修的一、二、三法则 25
第4章 仪表维修的步骤与方法 27
 4.1 判断故障的大致部位 27
 4.2 故障的检查与排除 28
 4.3 仪表维修的基本原则 28
 4.4 仪表故障检查判断方法 30
  4.4.1 直观检查法 30
  4.4.2 敲击及按压检查法 30
  4.4.3 信号注入法 31
  4.4.4 电路参数测量法 31
  4.4.5 分部检查法 31
  4.4.6 替换检查法 32
  4.4.7 参照检查法 33
  4.4.8 电压升、降检查法 33
  4.4.9 升温、降温检查法 33
  4.4.10 单元流程图检查法 34
  4.4.11 间接判断法 34
  4.4.12 自诊断检查及软件设置法 34
  4.4.13 应急拆补法 35
  4.4.14 经验判断法 35
第5章 温度测量仪表的维修 37
 5.1 温度测量仪表故障检查判断思路 37
 5.2 热电偶的维修 38
  5.2.1 热电偶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38
  5.2.2 热电偶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39
  5.2.3 热电偶维修实例 42
 5.3 补偿导线的使用及维修 46
  5.3.1 常用补偿导线的特性及识别 46
  5.3.2 补偿导线人为故障的检查判断及处理 47
  5.3.3 补偿导线维修实例 49
 5.4 热电阻的维修 50
  5.4.1 热电阻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50
  5.4.2 热电阻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52
  5.4.3 热电阻维修实例 55
第6章 压力测量仪表的维修 57
 6.1 压力测量仪表故障检查判断思路 57
 6.2 压力表的选择、使用和安装 57
  6.2.1 压力表的选择和使用 57
  6.2.2 压力表的安装 58
 6.3 弹簧管压力表的维修 59
  6.3.1 弹簧管压力表的现场故障判断及处理 59
  6.3.2 弹簧管压力表常见故障及处理 60
  6.3.3 弹簧管压力表的调修 60
 6.4 电接点压力表的维修 61
 6.5 压力变送器的维修 62
  6.5.1 压力变送器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62
  6.5.2 压力变送器维修实例 65
 6.6 压力开关的维修 68
第7章 流量测量仪表的维修 69
 7.1 流量测量仪表故障检查判断思路 69
 7.2 差压式流量计的维修 70
  7.2.1 差压式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70
  7.2.2 差压式流量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71
  7.2.3 差压式流量计常用计算 73
  7.2.4 差压式流量计维修实例 75
 7.3 电磁流量计的维修 79
  7.3.1 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79
  7.3.2 电磁流量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79
  7.3.3 电磁流量计维修实例 83
 7.4 涡街流量计的维修 87
  7.4.1 涡街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87
  7.4.2 涡街流量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88
  7.4.3 涡街流量计维修实例 92
 7.5 转子流量计的维修 94
  7.5.1 转子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94
  7.5.2 转子流量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94
  7.5.3 转子流量计维修实例 96
 7.6 质量流量计的维修 99
  7.6.1 质量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99
  7.6.2 质量流量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99
  7.6.3 质量流量计维修实例 103
第8章 液位测量仪表的维修 105
 8.1 液位测量仪表故障检查判断思路 105
 8.2 差压式液位计的维修 106
  8.2.1 差压式液位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06
  8.2.2 差压式液位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08
  8.2.3 差压式液位计维修实例 113
 8.3 浮球液位计的维修 117
  8.3.1 浮球液位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17
  8.3.2 浮球液位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18
  8.3.3 浮球液位计维修实例 119
 8.4 浮球液位控制器的维修 121
  8.4.1 浮球液位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21
  8.4.2 浮球液位控制器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21
  8.4.3 浮球液位控制器维修实例 122
 8.5 浮筒液位计的维修 123
  8.5.1 浮筒液位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23
  8.5.2 浮筒液位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23
  8.5.3 浮筒液位计维修实例 125
 8.6 磁翻板液位计的维修 129
  8.6.1 磁翻板液位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29
  8.6.2 磁翻板液位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29
  8.6.3 磁翻板液位计维修实例 131
 8.7 磁浮子液位计的维修 132
  8.7.1 磁浮子液位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32
  8.7.2 磁浮子液位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32
  8.7.3 磁浮子液位计维修实例 134
 8.8 磁致伸缩液位计的维修 135
  8.8.1 磁致伸缩液位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35
  8.8.2 磁致伸缩液位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35
  8.8.3 磁致伸缩液位计维修实例 139
 8.9 雷达液位计的维修 139
  8.9.1 雷达液位计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39
  8.9.2 雷达液位计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40
  8.9.3 雷达液位计维修实例 142
第9章 变送器的维修 145
 9.1 变送器故障检查判断思路 145
 9.2 智能变送器的基本构成及日常维护 146
 9.3 变送器4~20mA回路的故障检查及处理 147
 9.4 变送器的维修 150
  9.4.1 变送器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50
  9.4.2 变送器维修实例 155
 9.5 温度变送器的维修  159
  9.5.1 温度变送器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59
  9.5.2 温度变送器维修实例 161
第10章 调节阀的维修 164
 10.1 调节阀故障检查判断思路 164
 10.2 气动调节阀的维修 165
  10.2.1 气动调节阀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65
  10.2.2 气动调节阀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65
  10.2.3 气动调节阀维修实例 169
 10.3 电动调节阀的维修 173
  10.3.1 电动调节阀的工作原理及结构 173
  10.3.2 电动调节阀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74
  10.3.3 电动调节阀维修实例 182
 10.4 阀门定位器的维修 185
  10.4.1 阀门定位器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185
  10.4.2 阀门定位器维修实例 194
 10.5 电磁阀的维修 198
  10.5.1 电磁阀的维护 198
  10.5.2 电磁阀的维修 198
第11章 控制系统的维修 199
 11.1 控制系统故障检查判断思路 199
 11.2 简单控制系统的维修 200
  11.2.1 简单控制系统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200
  11.2.2 简单控制系统维修实例 205
 11.3 复杂控制系统的维修 208
  11.3.1 复杂控制系统振荡的检查及处理 208
  11.3.2 串级控制系统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208
  11.3.3 串级控制系统维修实例 210
  11.3.4 多冲量控制系统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213
  11.3.5 多冲量控制系统维修实例 214
  11.3.6 均匀控制系统故障检查及维修实例 215
  11.3.7 分程控制系统故障检查及维修实例 216
第12章 DCS 的维修 219
 12.1 DCS 的故障检查判断思路 219
 12.2 DCS 的基本构成及日常维护 220
 12.3 DCS 的维修 220
  12.3.1 DCS 的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220
  12.3.2 DCS 维修实例 227
第13章 PLC 的维修 234
 13.1 PLC 的故障检查判断思路 234
 13.2 PLC 的基本构成及日常维护 234
 13.3 PLC 的维修 235
  13.3.1 PLC 的故障检查判断及处理 235
  13.3.2 PLC 维修实例 238
附录 仪表及控制系统故障维修实例一览表 242
参考文献 254

网友A:
好书,很实用的。知识面很广。地哪买呀?

网友B:
dlr又出书啦!!大家可以各大网上书店搜索书名《教你成为一流仪表维修工》自行购买~~

网友C:
祝贺楼主的新作!
书名就不错,内容更丰富;含有实际经验的内容,更有阅读价值!

楼主:
谢谢网友们的捧场!

网友D(2022-05-20):
为啥我就看不懂电路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否说下是看不懂哪一个图?或者发站内信与我联系。

网友E:
祝贺楼主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