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2):
伺服中有正转禁止,怎么用欧姆龙PLC来编辑叫电机转动?

网友A:
你这伺服转动需要什么信号?如果是脉冲,让PLC执行对应的指令发出脉冲就可以。

网友B:
品牌/型号? 伺服是否用的是定位模式?

网友C:
配置都不清楚,怎么讨论呢,要应用案例可以找百度文库

网友D:
欧姆龙本体只支持脉冲+方向的定位模式,直接用PLS2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