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2):
请教大伙你们用的温度传感器有质量好一点的品牌吗?可以定制长度的那种,量程在-20度到800度左右的

网友A:
-20度到800度左右的温度,一是选择PT100的铂热电阻,其最高温度为850度,不知是否常有800的温度?二是选择热电偶,如K分度,E分度的都行。只要是国内正规仪表厂生产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定制也不成问题,现在更流行定制。以上这两种温度传感元件,结构极简单,只要制造的材料质量有保证,测温质量也就有保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额,好多容易出现问题,特别是那种转4-20mA送出来的信号,很容易就坏了,抗震性能不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来您指的是温度变送器,一体化的温度变送器为了追求小体积及降成本,的确质量很一般,但大多是树脂封装的,其本体抗振是不应该有问题的,相反测温元件的抗振性能相对要差。
   建议:温度变送器选用罗斯蒙特644型,测温元件选用铠装热电偶或铠装热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