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2):
大家好我是小白:请问电容补偿柜设计时,电容怎么选择?注意什么细节

网友A:
根据你的电机的运行总电流来大概计算,一般是预留一部分的容量让补偿电容自动切换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可以详细点吗?最好能举个例子谢谢您了

网友B:
选择容量首先要考虑电机的参数,包括额定电流,功率因数,负载率(一般是75-80%,不同行业可能差别不一致),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要求等,据此才能得出要补偿的容量,补偿容量太低了我就不说了罚款肯定,补偿太过了,也会增加线路损耗,向电网倒送无功,增加电费的情况,所以还是慎重考虑。一般是补偿后到0.91-0.95之间。

如果是分组投切倒还好,直接一步到位投切就需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