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硬件更换

楼主(2018-05-22):
设备上目前有个CPU317-2DP(317-2AJ10-0AB0)V2.6.0版本,
而目前库房只有个CPU317-2DP(317-2AJ10-0AB0)V2.1.1版本.
即当CPU型号一样,只是版本号不一样,能否进行替代?(备件版本号比原装版本号要低)

楼主:
是不是只要在硬件组态将版本号改为备件库对应的号
再编译下载就可以了的

网友A:
可以上官网查查,版本号应该是可以升级的,用西门子专用的sd卡下好文件,就能升级。我的1200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直接换上就可以用,只是在线程序会看到配置不一致报警,修改配置版本号,保存编译下载即可消除。

网友C:
最好更新固件版本,然后再输入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要在硬件组态将版本号改为备件库对应的号
再保存下载就可以了
是。

网友E:
更换运行没问题,直接换卡就可以用了,报警也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相关资料  需要PG电脑的 大两万的设备 公司没舍得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升级固件版本的话 会有哪些影响的
版本好不同  程序运行起来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C:
如果不升级的话估计也可以运行,但是原程序里硬件配置的话可能会有问号不同这类的提示。固件细节上的不同一般没事但也有造成程序无法运行的时候。也许重新编译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备件版本更低,真不明白怎么出现固件升级这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任工程师备件买备件的时候,忘了和供应商强调版本的问题,回来就是低版本的CPU了。
现在领导希望能用上,固件版本升级有这么个操作,所以想弥补下损失了。要不大几万的CPU不用,领导层说不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天上班时  抽空搭建个PLC实验平台  测试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任工程师备件买备件的时候,忘了和供应商强调版本的问题,回来就是低版本的CPU了。
现在领导希望能用上,固件版本升级有这么个操作,所以想弥补下损失了。要不大几万的CPU不用,领导层说不过去
你想多了,固件升级是编程软件型号更新,备件已然比现用的低了,你最初回复的是对的,修改组态对应到备件版本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