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Aplc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8-05-22):
连接没问题,下载程序出现这个,有那位大师弄过

网友A:
你编程软件PLC参数中关于存储器那里有没有做什么设置?

网友B:
程序容量太大了吧

网友C:
读取试下是不是正常?

网友D:
plc型号不对?数据块太大了?

楼主:
读取正常连接都正常,就是下载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读取正常连接都正常,就是下载不了
格式化下PLC,再下载个简单程序试下。

网友E:
清空PLC程序再测试一下

网友F:
是不是选了注释?

楼主:
没有,就是参数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