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今天早上突然停电,并没有接到停电通知。到配电房一看出线柜跳位。合闸后有正常。大家分析分析原因。

——————————————
请完善一下您的图片哦

网友A:
标题“相间过电流”,是不是有故障指示?或者,是根据经验推断?
负载情况如何,开关大小,等。

网友B:
会碰到这种,跳闸,找不到原因,送电后正常。

网友C:
是不是类似于这种提示。

网友C:
1是负载过大瞬间过电流跳闸。  2是三相间输出短路造成电压降电流增大系统保护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