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给驱动器供电的三相380变三相220变压器,量输出端有380V。以为变压器有问题,送去修理,返修后通电试问题依然存在。三相220是给伺服驱动供电的,于是逐一排查,发现有一个驱动器不通电时,电压就不会升高。换掉驱动器,问题依然存在。然后无意中发现这个驱动器的电机端搭了外壳。换了电机问题解决。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伺服电机的绕阻搭壳会引起供电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A:
220v单相输入输出380V也单相电压。

网友B:
不知楼主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已编缉。

网友C:
因为你买的三相变压器,是自偶式的,初次级不隔离

网友D:
我也没看明白楼主的表述。是说,电机外壳和电机绕组通了?换了电机解决了?那电机外界和绕组之间短路了?还是...?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没看明白楼主的表述。是说,电机外壳和电机绕组通了?换了电机解决了?那电机外界和绕组之间短路了?还是...?没看懂。
电机绕组和电机外壳导通导致供电变压器次级升压。由原来的220v升到400v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是电机外壳短路的问题呀?知道了。

网友E:
可以画出相关电路图分析,看有不有诸如电压叠加之类的情况;
考虑绕阻搭壳带来的影响、电机外壳与前级电源之间的联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画出相关电路图分析,看有不有诸如电压叠加之类的情况;
考虑绕阻搭壳带来的影响、电机外壳与前级电源之间的联系等。
图纸没有什么,就是变压器出来经过一个空开然后是个接触器,然后接到各个驱动器。

网友E:
大致是说,把故障时的相关通路画出来,利用相量关系等,分析所见到的现象;很久没有与电路打交道,我现在做不出具体分析。
也可以将问题存疑,待有机会或心得时,再予了解;或者,先记住这个现象,作为以后类似问题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