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坏了,但不知道变压器的输入输出是多少?

楼主(2018-05-23):
变压器坏了,但不知道变压器的输入输出是多少,这上面连个铭牌也没有

网友A:
输入输出电压从外线还确定不了?

网友B:
这年头变压器输出再整流的玩意都没人用了,直接用开关电源代替就行,只需知道输入输出电压即可

网友C:
一般是220V转12V,可以接个220V然后用表量一下输出线圈多少V。

网友D:
这个算是老古董了DC12v输出电源,现在都是开关电源体积小效率高。

网友E:
输入估计是220V的吧,看下实际线路应该看得出来。

网友F:
这要看你用在什么设备上,从何处接入的电源,无外乎两种:380V和220V。看烧坏的样子,没有必要再修了,买个变压器的钱应该可以买个同功率的开关电源盒。买开关电源盒需知道三个参数:输入电源电压、输出电压、额定输出电流。

网友G:
从7812上反推变压器二次侧电压是12VAC---14VAC之间

网友H:
万用表测一下,应该是整流

网友I:
输出应该在12V左右,那么输入正常在220V。

网友I:
在说你用的设备上应该有需要电压的铭牌啊。

网友J:
烧这么严重重绕一个吧

网友K:
回复 网友C:
变压器都烧成这样了,还量个锤子啊?

网友K:
回复 网友G:
应该这么考虑,三端稳压器输出12V,至于输入电压再仔细逆查的到。

网友L:
看下你负载的工作电压;

网友M:
根据整流稳压输出电压计算,你的变压器交流输出不大于18V,不小于13V。

输入电压可根据你的变压器输入电路跟踪测量得出,无非就是380v或者220V,又或者110V。

至于变压器容量,可根据变压器的铁芯(舌芯)截面积计算得出。也可以照此截面(体积)选择不小于原来的即可。

网友N:
上面图片看到7812,估计你的电源就是12V的电源,看你的变压器体积估计不超过5A,基本市面的开关电源都可以

网友O:
这就得看变压器带的负载供电电压是多少伏的远了。

网友P:
输入基本是220,输出是全桥整流,输出电压的峰值要大于13V,再考虑变压器内阻等,保证输出15-16V就可以了

网友Q:
  1、要找到变压器烧毁的原因;
  2、输入侧的电压可以依据变压器输入电路的电压确定;
  3、输出侧的电压根据三端稳压块7812可知应在13~18V之间;
  4、可以采用成品12V的电源进行替代。

网友R:
引用 网友N:
上面图片看到7812,估计你的电源就是12V的电源,看你的变压器体积估计不超过5A,基本市面的开关电源都可以
7812三端稳压最大1.5A输出,不带散热器估计在500MA,看变压器个头也不会超10VA。

网友R:
买个市面上最常见的12V监控电源就OK了。

网友S:
我们以前给12V三端稳压器的交流输入是19V,乘以0.9后就是整流电压了,输入12V三端稳压器。这就足够了。无需知道变压器的变比,就买一个220V/19(18)V的变压器替换坏的即可。

网友T:
这个用个开关电源代替了
输入220V输出12V

网友U:
引用 网友S:
我们以前给12V三端稳压器的交流输入是19V,乘以0.9后就是整流电压了,输入12V三端稳压器。这就足够了。无需知道变压器的变比,就买一个220V/19(18)V的变压器替换坏的即可。
师傅你这选择的电压高一点了吧?我一般选择15v,要求严格的设备先用7815,后面再用7812稳压……

网友V:
输入输出电压很简单判断,首先不知你这个电源是什么设备上的,楼主你最好说明是什么电器上用的.....凭经验应该从你照片上感觉是220V变12V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U:
80年代,大专院校的项目,做模拟电源电路,这是标配参数。现在都是开关电源了。这东西n年不用了。

网友W:
看稳压块是12V的,一组输出应该在15V左右。另外一组看看滤波电容耐压等级是多少?

网友W:
输入部分,你可以根据你现场电压情况来选择,一般可选AC220V输入,输出一组15V,另外一组你看你的电容耐压是多少后,除以倍数可大概得出整流后电压,再反推出变压器输出的电压值

网友X:
直接搞个开关电源吧  看样子12V的

网友Y:
实际线路应该看得出

网友D:
直接网购一个输入100v~260v,输出DC12v/2A的电源适配器替换就是。

网友Z:
其实把变压器输入线拆下,再送电量一下,不就知到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看看设备也应该知到。

网友C:
回复 网友K:
火气这么大?

网友AA:
看样子是12v的,LED灯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