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之前一直正常,突然发现在触摸屏显示DB块地址数据没有了,断电重启又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正常,突然发现在触摸屏显示DB块地址数据没有了,断电重启又正常了

程序丢失了,重起后,程序从ROM重新加载到RAM中,所以正常了,有时候也发生在长时间未上电的情况,重新下载程序后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正常,突然发现在触摸屏显示DB块地址数据没有了,断电重启又正常了

程序丢失了,重起后,程序从ROM重新加载到RAM中,所以正常了,有时候也发生在长时间未上电的情况,重新下载程序后又好了.

这个情况会频繁发生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正常,突然发现在触摸屏显示DB块地址数据没有了,断电重启又正常了

程序丢失了,重起后,程序从ROM重新加载到RAM中,所以正常了,有时候也发生在长时间未上电的情况,重新下载程序后又好了.

这个情况会频繁发生么?

如果说按整个系列来说,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不低,就单一用户产品来说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正常,突然发现在触摸屏显示DB块地址数据没有了,断电重启又正常了

程序丢失了,重起后,程序从ROM重新加载到RAM中,所以正常了,有时候也发生在长时间未上电的情况,重新下载程序后又好了.

这个情况会频繁发生么?

如果说按整个系列来说,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不低,就单一用户产品来说并不高。
谢谢啦??

楼主(2018-07-11):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正常,突然发现在触摸屏显示DB块地址数据没有了,断电重启又正常了

程序丢失了,重起后,程序从ROM重新加载到RAM中,所以正常了,有时候也发生在长时间未上电的情况,重新下载程序后又好了.

这个情况会频繁发生么?

如果说按整个系列来说,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不低,就单一用户产品来说并不高。
还在么?麻烦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2个月,现在又发生了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