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触摸屏和plc以及仪表通讯后,pc机直接读取触摸屏(像仪表和plc的数据)的数据能实现吧?是用嵌入版仿真还是通用版就可以?客户还要求用以太网

网友A:
用个串口服务器不就行了,又不贵的东西,类似集线器的也行。

网友B:
读取plc的不是更方便

网友C:
今天才注册的?!难不成是毕业设计?!MCGS通用版和MCGS嵌入式之间可以通过串口通信,也可以以太网方式!

网友D:
嵌入版仿真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是以太网方式,能在pc机通用版上能实现控制吗?还是只能读取部分数据?
现场一个触摸屏控制和控制室一个pc机通用能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主控室和现场只能拉一条光纤,也就是以太网通讯,而且我还有个称重仪表要和触摸屏485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触摸屏有以太网口,要用以太网方式通讯,之前没用过,对网络也不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以太网方式,能在pc机通用版上能实现控制吗?还是只能读取部分数据?
现场一个触摸屏控制和控制室一个pc机通用能控制
走Modbus TCP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次感谢,那走tcp转发过去后能在pc端控制现场的plc吗?如果能的话那这些地址如何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那走tcp转发过去后能在pc端控制现场的plc吗?如果能的话那这些地址如何定义
PLC没有其他通信口了?有的话可以直接和PC通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而且从主控室到现场只拉一根光纤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而且从主控室到现场只拉一根光纤
那你可以试试Modbus TCP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一试
搞定了吗?没搞定可以继续提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ヽ(○^?^)??搞定了,昨天新买的触摸屏才到,今天就试成功了,主要是我的一台称重仪表之前一直担心,现在没问题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想问下,昆仑通泰6.2版本有多语言配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想问下,昆仑通泰6.2版本有多语言配置吗?
这个我还真没留意过!你明天打400问问!一问便知!4009007062试试这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