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这程序是不是编写的没有意义,我怎么看他都无法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当于延时关断M1.0。

网友B:
能够实现的功能如2楼所说,若符合预期目的,则是有意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m1.0都没法导通吧,m1.0导通的条件都不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不是m1.0我想他怎么都通不了条件没法满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m1.0都没法导通吧,m1.0导通的条件都不满足

你的程序不是只贴出了一部分,既然你贴出了这部分来提问,我假设M1.0是可以被导通的,例如触摸屏开关的地址设定M1.0。

楼主:
版主首先谢谢你的解答。
m1.0出现的点都在这个程序段里了没有其他程序段有m1.0。
你的回答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m1.0的导通不是靠程序段前的条件来满足的,如果设备用了触摸屏,触摸屏里的一个按钮跟m1.0是关联在一起的。按钮的导通直接导通m1.0,跳过程序段的导通条件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首先谢谢你的解答。
m1.0出现的点都在这个程序段里了没有其他程序段有m1.0。
你的回答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m1.0的导通不是靠程序段前的条件来满足的,如果设备用了触摸屏,触摸屏里的一个按钮跟m1.0是关联在一起的。按钮的导通直接导通m1.0,跳过程序段的导通条件对吗

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PLC中的中间继电器以及输出点,如果你的触摸屏玩得比较好的话,你不需要为PLC编写程序就可以实现你的工艺需求了。

楼主:
顺便想问下有没有组态王的学习资料新手入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想问下有没有组态王的学习资料新手入门

对于同一个帖子请不要掺杂其他提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版主,确实想学点触摸屏的知识,网上没有健全的学习资料,版主有没有相关的书籍资料推荐学习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下次注意

网友C:
看来该员是新手上路阶段,加油吧,骚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多多指教

网友D:
以前喜欢这样用,后来发现触摸屏可以实现,很多安全保护功能我都做在触摸屏上!这样确实可以节省许多时间!

网友E:
这个我们经常这样用的:例如客户要求排液或者加液按钮在设定时间到达自动复位就是如此

网友F:
这程序有用的,比如我们屏上按清洗时,自动喷水一分钟,之后停。就用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