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防爆管状电加热元件选用须知
1、加热液体时,有效发热器必须全部浸入液体,严禁干烧。发现管子表面有水垢或结碳时,应及时清除干净再用,以免影响散热而缩短使用寿命。
2、加热固态硝盐、碱、沥青、石腊等时,应先降低使用电压,待介质融化后,才能升至额定电压。
3、加热硝盐时应考虑安全措施,预防爆炸事故。
4、加热空气时原件应交叉均匀排练,使元件有良好的散热条件,使流过的空气能充分加热。
5、接线部分应放在保温层外面,避免与腐蚀性、爆炸性介质、水分接触;引接线应能长期承受接线部分的温度及加热负载,接线螺丝紧固时应避免用力过猛。
6、加热元件应存放在干燥处,若长期放置绝缘电阻低于1MQ时,可在200摄氏度左右的烘箱中干燥,或降低电压通过加热,直至恢复绝缘电阻。

网友A:
发布问题、共享知识、等等。不要把广告性质的信息放在主题贴里。这样会影响论坛的秩序。技术论坛,不允许有广告和商业宣传的内容呦。包括联系方式,制造商厂家信息。

修改后既可以发布了。

网友B:
对于有防爆要求的加热需求的,尽量避免选用直接加热的电热管,可以考虑间接加热的方式,比如蒸汽,热水等流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