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求助:现有两台各是799kw和两台各是99kw负载,共用一台1250kva变压器,请问可以带起来吗?根据什么来判定呢?

网友A:
四个负载相加,实实在在的kW呀,而变压器是视在功率。怎么可能带的动呢?除非负载的功率是虚的。

楼主:
变压器1600kva可以带吗

网友B:
油浸式变压器过载能力及时间: 过载 1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80 分钟 过载 2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50 分钟 过载 3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20 分钟···如果过载量和过载时间过长则会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以上是供电系统发生事故时,作为应急用的变压器短时过负载能力,过载运行时,必须时刻检测变压器的油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1600kva可以带吗
用油浸式变压器2500KVA满载运行,至于启动时影响多大不好说

楼主:
干式1600变压器。判定变压器能否带动,是计算负载总电流还是总负荷呢?

网友D:
能不能超负荷运行?主要取决于变压器实际温度,只要温度不超允许值就可连续运行。而温度高低除了受负荷大小影响外,还与冷却方式有关,如果原来是自然冷却的,加风扇冷却后就能多带10%的负荷,用喷水冷却后就能多带20%的负荷……

网友E:
负载为1796(根据楼主给出的数据)kW,这还是电动机的轴输出(机械)功率,请问你的变压器1250kva能提供这么大的功率吗?

这么简单的计算都不懂,你怎么敢做设计?

看到现在的电工这种水平,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感叹世道直下,不知啥时才能实现“中国梦”!

网友F:
超载过多,不建议,如果感性大电机类负载多,有时候启动都成问题

网友G:
从给出的功率看,是不行的。
两台799kw的负载,是不是同时运行,每台运行就是这么大功率还是说这个功率只是负载各电气件总功率之和,这也是前提条件。

网友H:
尽量做到大马拉小车。
小马拉大车,必会出问题。

网友I:
还需考虑启动方式。

网友J:
是先有变压器增加负荷、还是根据负荷选择变压器,是新的设计、还是改造,设备是否需同时工作,单台设备的负荷组成、设备的起动情况,设备说明书的电流值、其他推荐数据等;了解到具体情况,有利于作出判断。
亦可咨询设备厂家。

网友K:
首先确认这四台机器同时工作吗?还是两常用两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