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问题1:现场一台液位变送器,直接用开关电源配电,串联一个电流表,测得的信号是正确的。但是用DCS模块配电,测得的信号却是有36ma。
问题2:现场有2台压力变送器,1#变送器显示2.5MPA,2#变送器显示0.8MPA,把1#和2#变送器的位置对调一下,DCS显示1#还是0.8MPA,2台变送器一模一样。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问题1是不是接线有误?测一下变送器的供电电压是多少。问题21#和2#变送器的位置对调,接线是否已更换?

网友B:
根据楼主的描述,建议你有配件的话换个电源模块,毕竟36ma都出来了,有可能存在干扰或接线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有干扰呀?你36毫安是怎样测的?

网友D:
问题一,先查接线,是否有其他电源被接进来了。也有可能是模拟量输入通道之间有干扰,允许的话把其它模拟量信号暂时拆下,只接入这一个传感器试试,如果单独一个正常,模拟量输入模块应该有问题了。
问题二,更换之后另一个传感器是正常的吗?有点怀疑传感器问题。

网友E:
查干扰和接线

网友F:
接开关电源会串电流表,接DCS的时候为什么不会串个电流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