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名牌上的电流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8-05-23):
电器柜名牌上的总功率99kw,电流是250A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我怎么算的对不上呢?求助

网友A:
功率因数=0.6

网友B:
肯定跟电气柜所带的负载总和有关系。

网友C:
电机功率=√3UIcosφ cosφ是电机的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网友D:
有疑问就先作参考吧;
也许,如1楼所说;或者,不是按总功率计算出来的。
可以看看设备的负荷组成、运行电流等,予以验证或推断。

网友E:
你没有考虑无功功率,所以就搞不清电流为什么不是你想的那么大;

网友F:
这个,还就得问问制造商了。功率因数和效率都很低,低于0.8与80%,是不是太低了?这是电机的铭牌数据吗?

网友G:
还是根据U=1.73*U*I*效率来计算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电机功率=√3UIcosφ cosφ是电机的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还有效率。如果功率因数0.78,效率也是0.78,两者相乘为0.61,那么380*1.732*250*0.61=100KW

网友I:
p=u*i*功率因数
理论公式计算出来的值不一定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