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熟悉ACS800,指导一下

楼主(2018-05-23):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现在有一台ABB ACS800的风电逆变器。报警FF89。查手册写的是液体冷却R8i逆变器模块的电阻器过温。不知道哪个的问题。帮忙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过温 无非有这么几方面原因。1.液体散热装置出了问题,导致其散热变差,比如管道有阻塞,液体流通不畅。2.温度检测器件有问题,比如温度开关或者热敏电阻出了问题。3.温度检测电路异常,电源板或主控板的温度检测电路【包括CPU电路】。不知此变频器是否有风冷装置,如有请检查风道 散热风扇。

网友B:
可以指导你一下,故障在aint-02c板上(当然液冷检测探头出问题了也会报这个警)。夜冷的aint板和普通aint板是不一样的,两个不能互换的。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指导你一下,故障在aint-02c板上(当然液冷检测探头出问题了也会报这个警)。夜冷的aint板和普通aint板是不一样的,两个不能互换的。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王大师是进口变频器的克星

楼主(2018-09-18):
回复 网友B:
谢谢王工。大师名不虚传。换了一块aint-02c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