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想学着简化一下程序,求大神知道,其实图中的第五步和第六步只是触发的伺服移动的位置不一样,但是感觉可以简化,用功能块或者什么会好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学着简化一下程序,求大神知道,其实图中的第五步和第六步只是触发的伺服移动的位置不一样,但是感觉可以简化,用功能块或者什么会好点吗?

用功能块你会消耗更多的PLC资源,因为功能块本身作为对象也要分配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没优化多少啊,大神有没有用的比较妙的,能不能发来学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请问怎么把我这用户名改一下。。。我这qq直接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请问怎么把我这用户名改一下。。。我这qq直接出来了
用户名一般不给改的哦,正如想把2楼改成fujifaNB也是不行的哦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我只能换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学着简化一下程序,求大神知道,其实图中的第五步和第六步只是触发的伺服移动的位置不一样,但是感觉可以简化,用功能块或者什么会好点吗?

用功能块你会消耗更多的PLC资源,因为功能块本身作为对象也要分配资源
是的,功能块只是模块化设计能用用,本身会浪费更多的程序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学着简化一下程序,求大神知道,其实图中的第五步和第六步只是触发的伺服移动的位置不一样,但是感觉可以简化,用功能块或者什么会好点吗?

用功能块你会消耗更多的PLC资源,因为功能块本身作为对象也要分配资源
是的,功能块只是模块化设计能用用,本身会浪费更多的程序步。

不过对于重复代码的改善以及后续修改程序和增加可读性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F(2020-01-02):
好,不错。继续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