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前几天客户定购了两台单相220V输入 380V三相输出变频器【3.7KW】。今天安装时客户打来电话,说变频器送电断路器掉闸,我问客户断路器是多大的,客户回答说20A 的,我心里隐隐约约觉得断路器偏小,就让其换了一个40A断路器,送电断路器不跳闸了。问题完美解决了。大家想一想,断路器为什么跳闸啊?变频器应该增加增压电路了?是什么原因导致断路器跳闸呀?充电电流是不是应该比普通3.7KW变频器大吗?变频器体积是否比同样功率【普通】变频器体积大否?有用过或见过吗?请踊跃发言。

网友A:
I=P/U=3700/220=17A,常见断路器B、C型曲线脱扣电流较小,20A偏小

网友B:
我跟一楼一样的想法。输入220V,输入电流按单相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P/U=3700/220=17A,常见断路器B、C型曲线脱扣电流较小,20A偏小
这是纯阻性负载的算法。电机,电流还要大,再除以小于1的系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P/U=3700/220=17A,常见断路器B、C型曲线脱扣电流较小,20A偏小
这是纯阻性负载的算法。电机,电流还要大,再除以小于1的系数吧。
这么算电流没有问题,至于纯电阻的问题,区别是P=I2R和P=UI,这是高中物理知识。单相线电流=电流有效值,I=P/U,三相线电流需要除以根号3,即:线电流I=P/U/1.7

网友D: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输入电流大于输出电流,变频器低速的时候差不多,高速就差多了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品名说一下,正想买一个回乡下山上浇水用

网友F:
楼主,单入三出变频器,222入380三相出???专用定制的??单220入三220出才对,
估计变频器没有调好,调好了20a开关足以。

网友G:
如果是3.7kW的,输入220单相,输出380三相。没问题如果功率太大了就没戏了。小功率要具体看,应该行,用变压器(自耦或互耦)把单相电源220升到380单相。变频器选择380的。就可以。

楼主:
现在市面上有这种变频器,不知其升压电路是什么,这次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变频器,我们也是买来的【代理】。说是新产品。

网友H:
呵呵;这种变频器基本上都属于小众品牌,功率也不大;

网友I:
没什么高科技的,里面就是一个倍压整流电路,也可以用3相380V变频器,自己改下输入线变成220V输入,380V输出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我同事在他的自造木材雕刻机主轴上就是用的倍压整流。

网友K(2019-02-25):
因为这种变频器没用电阻电路

网友L:
倍压整流,自己都可以改!记得咸老师发过相关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