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现有一台设备要重做电路,以前是台达的PLC,现在想用三菱的,可是有4个步进电机,请问各位大师fx3u最多可控制几轴,不需要定位

网友A:
3u本体3轴吧,好像64点以上是4轴

网友B:
3U 只有3路脉冲。5U可以4路脉冲

网友C:
如果分时间控制的话可以用继电器切换,如果有同时动作只有选用FX5U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X3U常用的型号都是3轴,只有一款特殊的型号可以控制4轴,但这个型号,只有16点,且是密集型接线方式,没有推广开,基本等于没货。
4轴如果是用FX3U的,可以加个FX3U-1PG。也可以用FX5U的,5U自带4轴。

楼主:
回复 网友D:
5u编程和3u区别大吗,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5u编程和3u区别大吗,没用过
不同的编程软件,有些指令和FX3U相同,定位指令3U有的5U也有。
5U也有大型PLC的影子,所以总的名称叫IQ-F系列,就像三菱的IQ-R系列。

网友F:
FX5U价格比FX3U要高许多;不过比加一个1PG总价稍低一点点;

网友G:
为什么不继续选择台达呢?台达也可以啊!

网友H:
用松下,30点可控4轴,并且编程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