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4):
先检测2泵是否运行,如果成立就关断2泵.如果没有运行,再检查3泵,依次类推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我觉得复杂化了!应该写出可能存在的可能性,依据条件自动触发!你这样会被你自己搞死的!

楼主:
谁有更好的办法,更简洁

网友B:
NOT用法错误,要改成“工频2辅助”的常闭点和“工频2辅助”并联起来

网友C:
合理啊,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检测2泵是否运行,如果成立就关断2泵.如果没有运行,再检查3泵,依次类推

好像不合理,2#泵没运行,3#断的了吗?
所有泵都运行,减泵还是都关泵?

网友E:
应该都连接到左母线上,这么串不是不可以,但是串多了就会出问题,引起程序逻辑判断错误,就比如说,你这个P的这一瞬间你要完成下面好几台泵的状态判断,如果下面的状态事先都有了,而且短时间不变化,就不会有问题,也不会有错误,如果下面的状态恰好在P的这一瞬间发生变化,就有可能采集不到,从而造成程序判断错误,要想正确判断得等到下一个P才可以修正回来。
而如果都连接到左母线上的话,每一个程序扫描周期都会去扫一遍程序,即使在P这一瞬间发生了上面所述的巧合,也会在下一个扫描周期修正回来,而不用去等T40到时间后那那一个P去修正。
对于这种读状态的不能采集那一瞬间的值,尤其是那些泵的状态如果是从输入口进来的,一定不能这样搞。要每个扫描周期都去看此状态是否存在,及时更新状态才能让程序作出正确判断。

网友F:
能不能实现将程序写入PLC接和线试机就知道了,只在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