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4):
各位大师,fx3u+fx3u-1pg控制能4轴步进电机吗,

网友A:
主机MT的可以,但不能进行插补运算;

网友B:
用台EH3系列不就行了,定位功能比三菱FX3U还强大,,编程原理差不多。。

网友C:
FX3U 3路脉冲,+1PG共4路脉冲,但是这个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D:
就是普通的步进 选个控制6轴的plc很多种的
松下 等等

网友E:
1PG的价格搞不好大于CPU价格了,你还不如2个CPU组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