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4):
有个s7-300程序,如何看这个串口模块是如何分配地址的,还有有数据进来后数据被保存到哪里?FB2被加锁了。有高手指点一下吗,感谢!

网友A:
硬件组态里边,这台电脑没装STEP7,PORTAL和STEP7类似。通过你的程序判断,写入地址应该是DBNo.DBBNo,即:DB1012.DBB4开始。

楼主:
好的,我先找一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