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8-05-24):
用户拿的步进驱动器板子,里面芯片被打磨了,不知道型号,求助各位师傅。

网友A:
像运放,类似324,084等等一样,猜的!

网友B:
线切割板子?

网友C:
估计这可能都是长用吧片子,先研究下电路,在对照长用的片子研究一下吧。

网友D:
见多了,商家都这样

网友E:
对于这样的状况,建议你先把你的电路版的原理图先复制下来做成文档,注意你的IC的两个电源脚的去向和元件,再根据你所估计的有可能对应的芯片去查找,查找出来后,再把你的版上的芯片拆下来,换上芯片插座,剩余的工作就是测试了

网友F:
从芯片外围元件来看,运放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G(2019-03-19):
现在很多,坏了都是直接换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