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485通讯口有没有测试方法?(已解决见17楼)

楼主(2018-05-24):
变频器485通讯口有没有测试方法?用串口调试工具试了下不知道怎么没有接收
只有发送,没有接收,还是方法不对?
下面是四方E380通讯参数设置图
正常写读在“17楼”再次情话 “蛇会大学”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要测试变频器什么?想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读取参数?什么品牌、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这款变频的说明书啊,上面应该有通信这部分的介绍的。
楼主可以贴出来 让版主们给看看。

网友C:
变频器是485口,你电脑上的是232口吧。

网友D:
发送的数据不合要求,不会回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测试下485通讯是不是正常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232转的485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指点下,我把E380图发出来看下,我是想测试英威腾CHE100机器的,用四方E380测试也是一样,速率什么的都是设置机器里面参数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看下,谢谢

网友E:
一般测485通讯都用这个软件modbus poll,个人感觉挺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回头试试,谢谢

网友F:
你软件没设置好,这样发送的是ASCII码
猫吧屎要用HEX方式发送,还要根据协议的格式发送数据

网友G:
调通讯肯定要有232转485的转换口。然后用电脑连接,只要格式,波特率等设置正确应该会有反应的。还可以用触摸屏,屏做主,选modbus rtu,做个简单的界面应该也能通讯上。一般的变频器都支持modbusrtu。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一般是可以,搞那些就是有些麻烦的,只要能够测试下接口是好的就可以了的

网友F:
发这个数据试试,
这个命令是读
E380的“d.5 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有效值) V”
01 03 D0 05 00 02 EC CA
E380的说明书有例子可以参考
还有,每个不同厂家的变频器,取地址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这些指令不是通用的
即是上面的例子,只适用于E380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感谢大神指点,因为程序不怎么懂,也没有什么时间来弄它,因最近两天接到5台英威腾CHE100机器说是通讯问题,一时找不到好的有效的方法进行测试,所以就查用这个串口通讯试下就OK了,这两天有点忙,等空点的时候拿E380试下,再次感谢百忙之中指点,感谢感谢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按你方法开始不行,后面初始化一下机器后发送马上收到数据,上读,

网友H(2019-05-05):
把23脚接高电平在用串口助手发送就会有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