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4):
中控现有ECS100 , JX-300XP , ECS700  三种的系统,如何选择适合的系统?哪种最高级?

网友A:
  JX300XP是中型DCS,ECS100是大型DCS,而ECS700是在总结JX300XP、ECS100应用的基础上设计、开发的大型高端DCS。
   应该说适合于现场过程的DCS才是最好的,才是性价比最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型、大型如何定义?看点数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DCS规模的划分,不知道有没有标准。传统的划分方法有:
  1.如你说的按I/O点数,小型DCS 100-1000点左右;中型DCS 1000-几千点;大型DCS 多套DCS系统通过网络连接,形成一个整体。
  2.按DCS实际配置情况或DCS出厂型号决定,即由控制站或回路数来区分大、中、小型。
  3.按有无管理计算机(一般是小型机),监控和操作站级来划分。大型DCS 包括管理级监控和操作站级,通信装置和基本控制器;中型DCS没有管理级;小型DCS只有带通信功能的基本控制器及上位机。